东芝闪黄灯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9-06-17):
东芝闪黄灯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遇到很多台了,相信大家有的也遇到过吧,版主能不能细讲一下,
问题

网友:
我也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有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想知道结果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台 R100 是这样的 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很难判断,既然那么多同行都遇到过,那肯定是通病了,希望版主及高手帮解答一下吧,都在期待中。。

网友:
东芝的机器闪黄灯大都是电源板虚焊或者是开机芯片坏

网友:
东芝闪黄灯:如果是插造配器:就闪黄灯:那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你就修待机电路吧:如是是加点闪那就是后级有问题:那你就查后机上电或二级过电。主要是受保护了。

网友:
东芝最难了朋友,闪黄灯是后期供电有问题,要么短路,要么工作不良, 东芝保护做的很好, 电压高了,可能都不会开机,反正东芝不好修,不会象别的机器上电后,后期有短路会发热. 难修啊

网友:
还是没高手给讲下,小弟也在期待中!!!!!!!!!!!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块希望有高手来决解一下!我敢说是通病!

网友:
谢谢同行们,正如各位所说,插电源待机就闪的,是待机电路问题,但那待机芯片我有换过,故障依旧,可见那待机芯片TMP本身应该没问题,至于虚焊,可能性就更少了,虽然东之闪黄灯的早期机器比较多,但芯片虚焊的还是很少见的,还有就是按开机键后闪黄灯的,我也清楚应该是后极问题,但没头绪,有没有高手修过的,或者修好过的,经验共享一下,大体是那一块同行差不多都能感觉到,我只想说的是同行们谁有不没有比较针对性的见解于经验,小弟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插槽虚焊引起

网友:
东芝的电路上出问题都会闪黄灯的,正常是闪八下的,闪一下为0,长亮一下为1,四个为一组,算一下代码,有代码表可以查的

网友:
如果供电微处理器探测到供电不正常, 橙色的LED就会按特定的频率闪动来表示相关的错误码
。开始 结束有两秒钟间隔
。错误码 (8 bits)
- “1” 亮1秒
- “0”亮0.5秒
码之间的间隔是0.5秒
错误码从最小位开始
例如: 错误码=12h (错误码以16进值表示)
(注: 我的理解是从最后得到的一位向前读, 例子中就是00010010, 变成16进制就是12h)

网友:
我知道有的有电源板的是电源板虚焊引起的,那种东之都是底座空焊,但有的是独立板的,就很难说了,还有楼上说闪八下,什么为0为1的,能不能说详细点,不太清楚,

网友:
如果供电微处理器探测到供电不正常, 橙色的LED就会按特定的频率闪动来表示相关的错误码
。开始 结束有两秒钟间隔
。错误码 (8 bits)
- “1” 亮1秒
- “0”亮0.5秒
码之间的间隔是0.5秒
错误码从最小位开始
例如: 错误码=12h (错误码以16进值表示)
(注: 我的理解是从最后得到的一位向前读, 例子中就是00010010, 变成16进制就是12h)
你有这个表吗,发来共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