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A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9-06-17):
该机用适配器有时按开关不能开机,按NOVO可以开机但是暗屏,有时又可以开机,用电池每次都可以开机,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只能说加焊一下显卡板的接口试试

网友:
焊一下电源接口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比较多 先加焊电源管理芯片 看看 开关板是连接到显卡上的 你可以短接开机看看 开关板接口右数4-6脚

网友:
张先生的话:你检查一下适配器供电也电池供电的不同之处,(原话记不得了,忘性太大了。)

网友: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是原装好的 ,还有电源芯片坏了不能转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