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承运L205T屏不显,外接显示花屏

楼主(2009-06-17):
一台神舟承运L205T内置液晶屏不显,外接显示器,花屏,显卡是ATI的,加焊过GPU,故障依旧
请问这种问题是GPU脱焊了,还是GPU损坏

网友:
明显是显卡有问题了,做显卡

网友:
脱焊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先尝试着加焊一下,不行再换

网友:
加焊GPU和显存,这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关键我手上没得可换的GPU

网友:
先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这个你把显卡取下来从新值下珠试试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从新植球再做一把

网友:
重新值球,,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生产工艺都系无铅嘅.回焊都不会好,只有重做IC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吧。发花,显存问题多一点。

网友:
加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现在已经把GPU重植了,所有显存都加焊了,故障依旧,还是外接能示器,不过是花屏,内接不显

网友:
现在已确定是GPU的问题,不过现在看不清楚GPU的具体型号了,只知道是X1600  后面就不知道了,麻烦哪位仁兄,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现在急发一片

网友:
没得朋友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
只要是笔记本用的X1600应该都可以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