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电流上不去

楼主(2009-06-17):
这个机器摔过,屏出现一条树线,开机器过一会就自动关机重起。我加焊下北桥(集成显卡主板),在加点测试,电流闪下直接降到0.5A.请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没做好或下面有断线   摔过的还是拆下来重做吧

网友:
哦,那我拆下来。做便试试。谢谢斑竹

网友:
可能掉点了!看楼主的运气如何了

网友:
真不容易啊。好使了。扳子有点走型了。这个芯片要求加热时间也太长时间了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这问题修的老多了   是虚汗的表现
   一直都没有图纸

网友:
那个主板小心做完北桥一个槽不开机啊    把经验都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