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270 遭雷击后不开机

楼主(2009-06-17):
acer travelmate270被雷击后无法上电, 电源适配器有19.5V电压,拆机后发现网卡芯片烧了,拆下网卡还是不能上电,小弟刚开始学维修,还请大哥们不吝赐教具体的维修思路。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桥坏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你看下电源供电电路那块

网友:
多是网卡被击坏了

网友:
查相关3V电路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