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热严重

楼主(2009-06-17):
信步848主板。。集成网卡。IO-IT8712F-A。故障为不触发。1117发热严重。有5V来但没3.3V出。只有1.25V输出。吹掉网卡和IO还是一样没3.3V。1117更换好几个了。测USB供电脚(用蜂鸣档)有270。中间2脚有600多。南桥不热。。请问还 有那里问题?

网友:
1117第一脚接的两个电阻看看!!最好是换了试试!!!

网友:
你的是给南桥供电的1117管还是!查一下那个1117是给什么供电的,很可能是上一级元器件短路了!不是所有的1117都是给南桥的!

网友:
同意上面所说的

网友:
这个1117中间脚是和PCIA14相通的。。明显就是给南桥3.3V的。。

网友:
打一下PCI-A14脚对地阻值?还有示波器打32.768是否正常?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直流可调电源调到3.3V接到PCI-A14脚可以看一下SB是否发热?你这个情况95%是SB坏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插上ATX电源后,EH11A稳压三级管过热,这管子提供3.3V待机电压,IO,网卡和南桥都没发热,初步判断为南桥内部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OVER 了

网友:
重点查1117的调整脚有没零件损坏线路有无开路和南桥
同意四楼的说法,飞线给PCI14脚

网友:
南桥坏了,一般都是打雷搞坏的,这段时间比较多。

网友:
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红笔对地,黑笔对1117中间,短路就桥坏

网友:
1117发烫,南桥没温度,更换后依故---------------桥挂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请教过群里的朋友,都说是南桥挂了

网友:
基本上南桥挂了 换桥呗

网友:
刚刚修的 EH11A 短路 巨热  检查了一下氏南桥造成的!

网友:
南桥大大的坏了

网友:
南桥坏了,一般都是打雷搞坏的,这段时间比较多。
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