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10 开机密码

楼主(2009-06-17):
小弟修台HP不小心把CMOS拔掉搞出开机密码出来,望哪为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原来就有啊,问客户,这应是BOIS密码,不解也可以重启就行。或者进DOS清除

网友:
不会解密就不要误导别人。  有个锁子标记呢。 拆主板,找密码芯片,编程器,读内容,winhex分析密码。就这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