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本本不能关机

楼主(2009-06-17):
昨天接到东芝一个本本插上电源关机只动重起,拔掉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昨天接到东芝一个本本插上电源关机只动重起,拔掉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

待机部分坏了

还有顺便问下 在哪里 我也绍兴人 哈哈

网友:
拔掉电源适配器就可以正常使用机器吗,如果是,可能你的电源坏了,还有如果是OEM的电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去换一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适配器试过没啊

网友:
电源适配器载负荷能力降低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不知道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