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CPU无法加电如何测CPU供电

楼主(2009-06-17):
一块845主板,加电无显示。想先测CPU供电。有CPU可加电,无CPU则无法加电,因此无法检测CPU供电。手边又没有CPU假负载该怎么测CPU供电呢?试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测CPU供电块。

网友:
上CPU直接测。。。。

网友:
上CPU 以快速度的测试电压 你就买一个假负载呗

网友:
只有上U或假负载才能够此时CPU的电压.

网友:
CPU插座下面有一大片区域可以测试VCORE,那部分就是CPU核心供电,建议万用表笔焊上针头方便测试

网友:
四楼的回答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CPU坐下是有测试孔。可前提是主板无CPU,主板无法加电呀!又怎能测出电压呢!

网友:
直接上CPU测电感上有没有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不加U的话  电压肯定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
上U会烧?????????

网友:
上个坏U吧 。。

我 现在是好几个坏U
主要是上INTEL的板

没U不开机

网友:
你可以找找假负载的原理。 我现在没用那种自己做的很久了,忘了是哪两PIN短接了。
以前我们没钱的时候也有的主板必须上U 或假负载才能有U电压,我们就用CPU脚座,好像是右上哪两PIN短接就能引出U电压。我没有具体做过和研究过。忘了

网友:
假负载我知道   敢问下 上真U怎么量?

网友:
你想测又怕烧U,那烧U的前提是什么?就是CPU部份有严重短路,这样的话你的电源都没有办法启动除非强行加电。

网友:
不加U还真没办法测U的供电。

网友:
先搭好表笔瞬间加电测试,多点多次,一般不会烧。

网友:
一是上u二是上假负载

网友:
把AF26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