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 长城T50

楼主(2009-06-17):
长城T50的机子外接正常,接屏能亮一下就重起了,一直就亮一下重起,请问高手指指小弟,谢谢了
长城

网友:
可能是供电有故障。故障点在屏。高压板。灯管及屏线。把电压拉低了重启

网友:
屏我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查查屏,高压板供电部份吧。主板供给显示屏的屏供电以及高压板供电。

网友:
我在测屏的供电的时候点亮过一次,之后再也没了,一个6个脚的场管,出3V给屏供电,

网友:
你测测高压板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屏供电与高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