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板子内存供电忽高忽低

楼主(2009-06-17):
V星主板一块,第一次开机检测卡显示85正常,内存供电1.25V。当从新启动时,就会D1-D2-D3代码循环,并且内存供电会下降到0.26V左右。断电之后再从起,一切正常。再次从启动又会D1-D2-D3代码循环。但是经过断电之后启动,又能正常启动了。。
总是这样有规律。请大侠赐教

网友:
内存场效应管虚汗。。

网友:
加焊内存场效应或者是更换

网友:
供电都换过了,仍然无效,仍然是断电一会在开机就好,重启检测卡就走D3

网友:
压桥看能过不                                        换IO试下

网友:
845的板子内存供电是2.5V 吧,楼主是不是测量的辅助供电,主供电不可能是1.25V的。
这种情况你按压CPU座和北桥看看有没有变化。有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