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烧开关管和保险电阻会不会跟整流桥堆有关?

楼主(2009-06-17):
BenQ烧了开关管和保险电阻,检查了一遍其它的没问题。就换了好的上去。一通电就又烧了这两样。我以为电源管理IC应该也有问题,就订了EA15030A回来,谁知不但烧了开关管和保险电阻,还烧了两个100欧的贴片电阻和一个三极管。试了几次不行,我怀疑这跟整流桥堆有关。请问高手们,不知你们有什么高见?请指教!拜托了!

网友:
整流桥堆有问题,开关管肯定挂了,你开关管坏了没,肯定是外围有元件损坏

网友:
你量一下桥堆呀

网友:
开关管烧了,开关管周围的保险烧了。我量了整流管桥堆。没坏。我换了一个不同型号的整流管桥堆上去,通电后不再烧了,可后级还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