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谈里卖的478带灯假负载怎么使用啊

楼主(2009-06-17):
论谈里卖的478带灯假负载怎么使用啊

网友:
跟普通的一样,只不过有灯,可以更直观看到那里有问题,加快判断速度。

网友:
如果灯全亮,且亮度一致,就可以判断北桥没有空焊,如果哪一个灯不亮,就查哪里,特别亮的也有问题,也要重点查

网友:
与正常的假负载一样用,仅仅是多了个指示。

网友:
不是常亮的啊
3V电池下边有个按键,按了才亮

网友:
长经验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