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8500GT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06-17):
今天接到两张8500GT显卡,都是跑到2b就定住了,好像不起振一样,量74HCT125D这个芯片只有第八脚有5V电压请问我该如何入手
我是维修新手请大家多多关着
芯片
显卡

网友:
还有GPU和显存供电都正常
加焊GPU还是一样

网友:
测测显卡上面的场管有没有坏啊,你把门电路拆了测底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不关ttl 74电路的事
测量 bios 第八角不低于200正常n -c检测主芯片和bios 看看
最好刷新一下bios

网友:
N86的卡。。。档2B先测BIOS片选,再测总线就可以查出具体故障点。。

网友(2009-08-03):
我看也是跟上面的差不多想的

网友:
现在没工作 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