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60SE电源

楼主(2009-06-17):
一个长城ATX-360SE电源,别人修过,两个680UF的大电容鼓包,更换后,有300V ,但没有12V,5V等的输出电压,不能启动,请教各位如何检修。

网友:
很多资料多看看,看好资料估计你的这个也可以修好了

网友:
你的那个电源紫5V正常吗,还有绿线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把主变压器的开关管拆下来测一下,可能是开关管阻值变小引起保护了,一般更换主变压器开关管可解决

网友:
前两天我修了一个跟你这个型号一样、故障一样的电源。也是不能启动,没有紫色+5V的绿色电压。后把付开关管拆下测了一下没有损坏又装回去再把KA7005B、L339周围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再加焊部分电路,上电有紫色+5V的绿色电压了,短接绿线与地线风扇转,各路电压正常。上机全部正常使用到今天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故障现象是输出无电压,经查原因是副电源一个启动电阻坏了,它的启动电阻两只180K串联,坏了一只,换上即正常,

网友(2009-12-27):
没有5V检查5H0165R及高低压其周边的元件、光耦、TL431==。
楼主可以说下你的长城ATX-360SE用开关管型号吗(我的拆的时候放乱了)?谢谢。

4楼你修得应该不是长城ATX-360SE的吧,要不就是假的360SE。原厂360SE主要芯片为UC3844+TPS3510P,辅助为4脚的5H0165R。

网友:
我的一个同样的360SE,是3844心片的,空载各路主电压偏低,未上板试,只用测试仪试过。正常吗?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