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15的液晶老是一亮一灭的,郁闷了两天了

楼主(2009-06-17):
打开开关,就一亮一灭的, 反复这样,主机开着的时候也有画面显示。

就是不停的闪,哪位高人可以看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有部分

网友:
先看看升压电容有没有不良,高压包,不行就改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两个电感一个是5V,一个是12V  是不是不得对啊,,

和驱动板连起来 老闪  这两个电压也就变低了,  不接驱动板灯管直接不亮, 电压一个5,一个12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灯管 都 有可能建议外接灯管以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短路,电源保护不完善导致电源电压被拉低,于是供电不足拉低,等到电压恢复正常于是又亮,拉低又灭,换高压板应该能解决。新的机器高压板短路,电源直接不工作,电源灯直接灭掉

网友:
俺不太明白液晶的工作原理 就不说什么了 不过 大家有没有看见交流220V后面的那4个色环电阻有3个颜色不对呢?像是烧了吧 要不就是我眼睛有问题

网友:
灯管部分的故障面居多.如高压部分的问题多易亮下黑屏

网友:
带胶的电感容易虚焊 在有就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高压板脱焊了.运气好的话补一下就OK了.运气不好的话高压管烧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重点查看下面这4只三极管、和蓝色高压电容。。

网友:
电感容易虚焊

网友:
是高压部分问题 高压部分补焊一下。。

网友:
高压变压器坏了 通病

网友:
换高压板啦。。。。。又快又好。。。。不会哪么快坏。。。

网友:
按13楼说的,把那4个C5706,2个升压变压器,还有周边的看着焊点上有圆圈的统统补焊,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BENQ的板啊?

网友:
高压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