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显示器时,必备的工具有哪些?

楼主(2009-06-17):
请问各位大师们,在维修液晶显示器时,必备的工具有哪些,以及其作用。比如乐华通用板,(但通用板用在不同的屏上,又要刷驱动芯片)。....
另外刷写驱动芯片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A屏要换一个驱动板(该驱动板不是原装的),是如何刷?又比如在B驱动板配一个非原装的屏,这又要如何刷,在这些互换的情况下要注意什么?

网友:
刷写驱动液晶驱动程序,就是把程序刷写到MCU或存储芯片中.
可使用论坛的液晶编程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191-1-1.html
另有些芯片需西尔特一类的专业编程器刷写.

其他工具可到论坛淘宝店看下或自行在当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