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 321G 北桥供电芯片代换

楼主(2009-06-17):
这几天生意挺淡的,没什么本本修,客户送来一块翔升945的主板,看看外观没什么明显的烧坏,通电测试,复位灯常亮发现北桥供电1.5V有些低,只有1。1,正在犹豫,无意中摸到上端管,好烫,手都汤白了,上下管换之故障依旧,还是发烫,就怀疑供电管理芯有问题,型号是华邦W83 321G,由于手头上没有此芯片,找了其它板看看RT9202CS7JM08,与华邦的电路基本相同,想想换换试试,上电测量只有0.5V,失败,又找了一个代换故障依旧,跑到同行找了找,都说没有此芯片,郁闷呀,不心甘,到网上查了查,找不到PDF,心凉了,脑子里又闪现了个念头反正RT9202CS7JM08和华邦的基本相同,改改外围试试,就找了个RT9202CS7JM08的PDF照着PDF的参数把外围的电压取样,供电,反馈电路都改了改,嘿嘿检测 没问题就通电了,呵呵,1.5V出来了,复位正常,跑码了,成功!

网友:
呵呵,只有PDF图,上面可以下载,主板客户已经取走。

网友:
楼主是如何改的啊

网友(2009-10-12):
楼上的貌似说的不假

网友(2010-03-18):
lz,
我也有个相同的故障,

就是GAMEN915的板也是,,复位一真闪,
发现北桥那爆了两电容
换了下故障依旧。。
然后摸了下电容的管子,
发现这个W83 321G烫手,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相同的代,
就在一个845的板上
发现一个W83 XXX-R2,不知道能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