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CO不过

楼主(2009-06-17):
     此主板跑CO  压座子  和桥没反应   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我以前遇过CPU不过跑CO,其实是诊断卡报错引起。我不知道你个是不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呵呵 这种主板只能按照流程一步一步走,
1先刷BIOS(包括换32.768 14.318)
2打片选
3打AGP PCI BIOS IDE SATA 内存...的AD线
4打HUBLINK线阻止
5NB到CPU AD线阻止
6焊南北桥
7换南北桥

网友:
很麻烦,这种电压正常片选正常的主板不跑U最头痛

网友:
查一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看就是精英的主板 U做虚焊了

网友:
用带灯CPU测试卡看看,这种板U座虚焊多

网友:
看看北桥附近应该有个9202用试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万用表不太好测量。

网友:
BIOS座子扔掉把芯片直接焊在板上

网友:
档C0其实就是CPU没有初始化

你可以到专题版块看一下

其实有些问题还是自己先测试完了再提问,把你测得到的和没查到的统一说一下。

网友:
当C0,应该是U座的问题,早上刚修了一块华硕P5VD2-VM的板子,也是当C0

网友:
当C0,应该是U座的问题

网友:
U座的可能性很大,应该跟内存无关

网友:
这种板子先压

网友:
没说完可发出去了,从说:这种板子先压U座一般都能搞定不过C0的问题,不行就搞BIOS,压桥,再不行直接扔了。

网友:
量下座子的电压脚  这板虚焊多啊

网友:
我修过不少精英的 。开机C0都是加焊座子好的.你加焊下看看.是不是你压座子的力度太小?

网友:
这种775U座的板子很多都是座子问题
而且这种U座要用点力压
不然压不动的
最好先刷个BIOS看看
在用带灯的假负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