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识显卡BIOS芯片

楼主(2009-06-17):
别人都会刷BIOS了,而我显卡BIOS芯片都不认识,怎么区别一张显卡上的芯片就是BIOS呢?作为一个新生是跟据什么去判断显卡上的芯片就是BIOS呢?
谢谢指点!!!
邮箱xuchun530@163.com

网友:
论坛中  估计关于bios这块的帖子  有n篇了  多看下帖子

顺便简单一说:  sop8脚封装的  小贴片芯片上面只要看到  带“25”两个字的  就是bios芯片
刷新最好dos下  nvflash和atifalsh  这是n卡和a卡的  bios刷新工具
命令分别是nflash -4 -5 -6 ***.rom  atiflash -p 0 ***.rom  -f -sst(st或atmel)
n卡的  选用5.67版本  a卡的选用3.60版本

网友:
以前N卡和A卡都分不清  现在看了就懂了

网友(2009-08-03):
我对这个也不是很懂   谢谢楼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