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主板今天还好好的但再开一次机就开不了

楼主(2009-06-17):
南桥加电会发热 检测卡没有灯亮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故障问题我是一手看着的

网友:
用力挤压南桥看看

网友:
摇一下20针供电插头看,再开机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有没有供电,供电是不是正常,,,,要是供电正常南桥还发烫的的话,,,,很有可能南桥的问题

网友:
用力压也没用,搞活企业20针电源线也没用这个情况我是自己看着不行的一了次系统之后再关机等一会儿再开机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反正南桥会发烫其它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