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开机无CPUVORE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6-17):
(图片)

网友:
你没有查一下MOS管?

网友:
先看看裸板電流多少
0.4A看起來應該有很多電袁枚出來才對

网友:
用手使劲压座子就能看到效果出来

网友:
从图纸上看, 该信号经过了这多管子,你都不去查就怀疑BGA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前的问题吧,检测以下桥供电是否完全,然后看一下受桥供电的直接和转化的负载电压,然后检查MAX8760 有没收到max8743第7脚发出的3d3v_SOpwg号信号到u15的第二脚。然后转化控制max8760的第七脚,要不cpuvore是上不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8743第7脚没电压的,是不是这个电压开机就有的

网友:
AMD的座子比较容易出问题,好像之前有哪位说过,AMD的机子,CPU热就是北桥空焊,不热就是座子空焊,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
现在是CPU不工作啊。电压没有产生,压座子还是一样的,按6楼说的,我量了MAX8760的7脚没电压,但是U15的2脚是有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