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怪病

楼主(2009-06-17):
一华硕865主板上1G内存只认768但你拔掉一条256也是768,但你上两条512再加上一条256它才是1G!华硕主板是上一条512.两条256的!有没有人见过这种问题呀?

网友:
就是兼容频率问题

网友:
把内存频设到266

网友:
我可以肯定不是兼容问题!

网友:
都是金士顿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建议刷一下BIOS,ASUS的老主板还有的就的cpu也任一办,P3866的只认到433,后经刷BIOS解决!!!

网友:
清空BIOS,检查内存插槽,更换其他品牌内存,也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