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判断一下这个主板几天内回来?

楼主(2009-06-17):
刚修一块865主板,因为拿来的故障是不开机,所以测试南桥的待机,都正常,再测晶振,不对,先拆小容.电压正常.就去找小电容,期间有人叫我去拿东西,回来时,客户己经拿走了,一个学徙装机,他说并且开了机.进系统了的.倒!!
大家来说说,这机子能用多久会回来??
不开机

网友:
哈哈。受到打击了吧?

网友:
哪里是这样,我是说主板上32.768的两个小电容没有装上去,主板也能开机,呵呵,大家遇到过这事没有.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1天2天3天。。。。。。。。。。。。。。。可能过了保修也不回来,回来了重加上不就行了,说不定能收2回钱。

网友:
那板是不是有点不稳定呢?可能很快就回来见你了,

网友:
那两旁路电容没有了,主板有点不稳定,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
这也行? 32.768那两电容估计是滤波的,但是不是很重要。大概那客户一玩大点的东西,就会跟不上的。

网友:
没准压根就没有问题???要不然很快就回来了,电源一掉电就完了

网友:
32.768的两个小电容不是起震用的,有时候只加一个都可以,电容大,震荡稳定,但是起震难1点,小就相反,电容大震荡频率偏低,小偏高,所以时钟就不是很准确,误差大一点点。

网友:
两个震荡电容,不加也能起震,但是容易受到干扰,频率偏高,时钟会跑的快一点。

网友:
上边打错了,是起震用的 。

网友:
呵 看运气拉 应该回来的时候 过保了吧

网友:
估计要不了多少天,肯定又会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