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5X 在BIOS里看CPU温度直线上升

楼主(2009-06-17):
ASUS A8N5X 在BIOS里看CPU温度直线上升.一直上升到120度后自动断电.
但实际的CPU很低.用手摸上去很凉.
请问这块板的CPU的温度检测是在IO里面吗?

网友:
发大图上来看看,,一般的主板温度检测是IO管理

网友:
把主板的温度报警功能关掉

网友:
你摸的是风扇吧,风扇和CPU没接触好所以感觉很凉

网友:
你肯定是摸的散热片。CPU工作了是不会凉的。

网友:
看看你的CPU风扇有没有安装好,bios里把警报关掉。重新刷bios.华硕主板的这个问题太多了。

网友:
光上U摸看热不热,要是真的不发热就可能U坏了。要是很热就是主板坏了。要是温温的,BIOS里还是很高的话可能是BIOS坏了。不知道楼主是哪个坏了?修好了回个,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自动断电的时候.摸散热片和CPU的都一样.很凉.应该就30多度.

网友:
那就查温控电路谎报军情的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或IO有问题

网友:
支持10楼老张的,搞温控苡片,它说谎了。打它PP就好了。

网友:
看下CPU电压和波形是否正常   接着就是散热啦   可换下I]O

网友(2009-09-05):
这样的问题看到好几个。重做桥能好一会。但有时就又不行了。
说是温控芯片有问题。这个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
刷BIOS看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之后好了

网友(2009-10-22):
这块主板我也有块 跟楼主一样的毛病 自动断电手摸U温度不怎么高,刷过BIOS,换了I/O 加焊了U座 桥没动 感觉桥的散热还好  找不到特殊芯片(类似温控的),不知道后来楼主怎么解决的,希望修过的大侠给点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