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9-06-17):
一同行送来的梅捷AM2主板,只说不开机,我一测不上电,该板的I/O 83627DHG,桥是单桥为NF5,首先量POWER SW 一脚为0,另一脚为3.3V,有3.3V的引脚连到了I/O的PS IN 引脚,短接开关键,测量I/O的PS OUT#引脚,跳变为0,该脚肯定是通往桥的,在桥的旁边一个822电阻的一端找到了,822为上拉电阻,确定是桥的问题,加焊先,在锡快要融化的时候,轻轻的拨了下,桥居然歪到了一边,晕,我用的力气也不大,只有做下来重植了,好在经常做这个,植株加热的过程中,有两个锡珠居然连到一起了,晕,一看就不是空角,不过还是看了看主板,一看,不禁窃喜,主板上没有连线,呵呵,把那个大的锡珠用烙铁弄掉,直接做上去了,冷却后上电,终于,代码跑完,呵呵,看来NF5也秉承了NF4的优良传统,爱虚焊呀

网友:
没有重植就那样做上去了吗?

网友:
请教楼主:
  该板的I/O 83627DHG的PS IN 引脚与OUT#引脚分别是那两PIN。

网友:
2楼:你觉得有必要,你也可以弄个BGA,从几十元到几千元都可以,不论钱多少,肯定能用的

3楼:我的表达不是很好,语文没学好,我是拿下桥后,弄干净,摆完锡珠,加热完发现有两个锡珠连在一起的,这两个锡珠在主板上的位置是空角,因为两个锡珠连在一起,必然是一个大,一个很小,我用烙铁把大的那个吸走,然后就坐上去了,没有在重新弄了

4楼:你可以查下这个I/O的DATASHEET,记得不太清楚,只知道是65到75之间的某两个脚,有时间的话我在发个帖子,结合一个例子把这个I/O的关于电源的这几个脚说明下

网友:
PS IN 引脚68PIN,PS OUT#引脚67PIN

网友:
呵  有好工具就是不一样啊   快啊  报废率下拉

网友:
又学习到了。。顶一下

盱眙桂林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几个钻,不揽瓷器活。

网友:
有做桥的好工具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