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406tx xp系统声卡没有用

楼主(2009-06-17):
cq40-406tx xp系统声卡没有用
装XP系统,声卡很难装,终于装好了,可是重启电脑声卡又不行了,怎样解决。
电脑

网友:
最好找它的原装驱动。

网友:
到这里找hp的驱动吧 很有用的
http://www.drvsky.com/sort/55_1.htm

网友:
建议不解压声卡驱动,用官方驱动。

网友(2009-10-19):
官方不推荐用xp系统 所以没官方的驱动 建议装回原系统

网友:
用下驱动人生或驱动精灵试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124231
重启没有声音是应为你没打IDT声卡补丁. HP的笔记本没什么办法 要么刷BIOS 要么打补丁

网友:
你从新安装个XP,然后用我上传的 超级兔子驱动天使2.75绿色版(网上比较难找到无毒文件小不到3MB的超级兔子驱动天使)
运行软件------点检测------看到声卡------声卡的右下角点安装驱动 (放心安装!我一直在用这软件,没试过误判驱动导致蓝屏什么的)

网友:
7楼的兄弟方法对:涮BIOS永久解决问题,要么就打补丁!但补丁打上后,还会有一些小问题,比如休眠唤醒或待机唤醒后,声卡没有声音。

网友:
CQ 40 好像要 刷BIOSS 在一个 装xp gho版的 别选择声卡驱动个 然后自己去官网下个 或者百度找个正确的驱动装上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是,CQ35我换了之后,开机关机没有声音,其它正常,显卡驱动还是强行安装。

网友:
这么本子我改过XP 驱动确实挺恶心的 开机没声音 过一会才有

网友:
如果是SP3的系统要打补丁的,但是每次启动都没有加载声音,过一会儿才有的

网友:
把bios刷了就好了;cq 35 cq 40 DV3都有这种问题;本人刷过两台的;放心去刷吧

网友(2009-12-27):
用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
安装步骤,打补丁,卸载uaa总线,扫描硬件改动,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
可以先装VISTA的声卡驱动,软后在装XP的,最后装一下IDT补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