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维修后 5vsb不稳定 请教高人

楼主(2009-06-17):
金河田电源 ,辅助电源管为为四脚管子(换新),电源管理芯片是at2005,13009换新后,短接绿、黑线风扇转,除紫线4.8---5.04跳变外,其余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带不动主板,换过整流二极管及紫线上的电容还是不行。请教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你如果说上负载不好用,看看有个推动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2009-10-07):
我的电源 +5VSB输出电压在 5.05--5.18V 之间跳动, 正常不?  红线输出+5.15--5.30V之间跳动,  黄线 +11.99--12.15V之间跳变, 不稳定?接上主板, 完全正常工作.,电压跳动.用万用表量的电压值.

网友:
电压跳动不稳定大部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查一下相关电容,最好换掉!有些用表是量不出的1!

网友:
431换,遇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