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AGP部份损坏!诊断卡显8595,请教高手!

楼主(2009-06-17):
本人新手,刚买的焊台风筒,还没用过,现接手一台电脑,加电黑屏无显,以下是我的维修情况.
1、把原配1.7G赛扬换用本人正常的P4 2.4G,800外频的CPU一块,仍然黑屏,诊断卡显8595
2、把原配gforce4 440换正常的ATI128的AGP显卡一块,仍然黑屏。(这个gforce4 440显卡经测试可正常使用在其它电脑上)诊断卡仍显8595
3、换用TNT的PCI显卡,结果点亮。(奇怪的是我的P4 2.4G在这里只能显1.6G,且BIOS里无调节CPU的选项)
4、主板上印制的是顶星PM-845E主板,点亮后试刷顶星845E主板的AMI的BIOS,提示错误,干脆装上XP系统,用硬件查询软件,发现主板北桥居然是845D的,于是改刷845D的BIOS,成功。
5、再换上正常的ATI128的AGP显卡,仍然无显,换原配gforce4 440也无显。诊断卡仍显8595

请教高手现在这情况该如何继续检修,主要是我是新手,找不到相关资料,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最好帮指导我一点详细资料!

另外有个奇怪的问题,这台电脑的原配1.7G赛扬,在我的升技VT7主板上点不亮,现象为不跑码。我的P4 2.4G在VT7上可点亮,但也不跑码。且如果拨掉显卡上的供电补给,会跑码,这又是为什么呢?

怪只怪本人太粗心,机子拿来没先仔细检查主板外观,后来在我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后发现,主板AGP槽边上有电路板的铜柏脱落,后用焊锡补焊后,板子点亮了。
以上经验得到的心得是,故障板到手后最那按下面的方法一步步检修!
1、查看各个部件及各部件电路板,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灼,脱落,虚焊情况发生。
2、如果有假负载先上假负载并上电检查关键点电压和电压变化。以免问题配件烧坏正常的配件。
3、确定安全后方可用代换法检查配件问题!
4、无法确定故障部位时可以多用用排除法检查。(本例中主板可加电,代码跑至8595,但无显,可以推测检测已到显示部份,但仍无显,排除显卡没问题,后用PCI显卡排除北桥出问题可能,最后刷新BIOS,排除BIOS的可能性,才推断主板AGP部份有问题,才提醒本人细查主板电路。)
综上所述虽然本人用排除法检查主板方法得当,不过检查顺序有所出入,加上粗心大意,才造成错刷BIOS的情况,导至主板集成声卡不能安装,大家要引以为鉴。

网友:
顶一下,没人帮帮我吗?

网友:
查AGP工作条件。和槽。

网友:
LZ是新手,到新手区和专题区潜水看看帖吧
还有就是要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有些东西你一搜出来一大堆

网友:
感觉CPU不对。。不要用P4的 用赛扬的试。。。有的845主板是支持不了这种CPU的

网友:
已能点亮,不过出新问题了,大家帮我一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4292&extra=

网友:
怪只怪本人太粗心,机子拿来没先仔细检查主板外观,后来在我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后发现,主板AGP槽边上有电路板的铜柏脱落,后用焊锡补焊后,板子点亮了。
以上经验得到的心得是,故障板到手后最那按下面的方法一步步检修!
1、查看各个部件及各部件电路板,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灼,脱落,虚焊情况发生。
2、如果有假负载先上假负载并上电检查关键点电压和电压变化。以免问题配件烧坏正常的配件。
3、确定安全后方可用代换法检查配件问题!
4、无法确定故障部位时可以多用用排除法检查。(本例中主板可加电,代码跑至8595,但无显,可以推测检测已到显示部份,但仍无显,排除显卡没问题,后用PCI显卡排除北桥出问题可能,最后刷新BIOS,排除BIOS的可能性,才推断主板AGP部份有问题,才提醒本人细查主板电路。)
综上所述虽然本人用排除法检查主板方法得当,不过检查顺序有所出入,加上粗心大意,才造成错刷BIOS的情况,导至主板集成声卡不能安装,大家要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