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跑过49掉电

楼主(2009-06-17):
今天接修一台IBM-T30机器,前提是加电测试卡跑38,加焊内存无效,后换把两个内存槽用BGA焊下,重新搞了一个T4主板的内存槽上去,问题有好转,但更大的问题是测试卡跑过49,52的灯闪一下就掉电了,这时屏小闪了一下.待机电流直接掉到0.01A,估计没了待机,后来我把整机都装起来,镙丝没拧,开机还是那机子掉电,无方法了,写出来想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过大家了,呵呵

网友:
T4的槽子能装上去吗?? 搞错了吧?  T30的槽子很高的  别的装上去内存卡不上的

网友:
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我那台是P3的机器,很郁闷的。

网友:
谢谢诸兄,问题已解决,我昨晚仔细观察,发现屏线口的一排灯一个都不亮,忽然想到了以前修过的T4主板,屏口保险开路导致掉电的案例,一查主板的屏线接口,有两个保险烧了,一大一小的,连上开机,好了。我装的是T4主板背面的槽子,主板正面的是低了一点,再次谢谢本本老哥的提醒和指点。

网友:
那你刚弄内存到底是有没问题呢  两个问题  内存和保险吗???

网友:
IBM的机器屏一闪亮就掉电一般都是屏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上楼的大哥。能不能分析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保险烧掉的,导致掉电的,在T41.X31上都遇到过,

网友:
一个机器,两个故障点,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这时候最容易误入歧途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可为什么屏的保险坏会开不了机呢?

网友:
高手分析下,谢谢

网友:
保险坏不开机是机器的自我保护在起作用,

网友:
是屏的供电3P电压引起的。IBMT4X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