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A开机后掉电

楼主(2009-06-17):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Y100A的机器,客户报修进系统掉电,拿到机器,我开机测试,由于没有硬盘,当画面到选择启动盘时就掉电了,电流掉到待机电流0.05A,接着在触发还是一样,于是打开机器,拿着主板看,这是个二手维修板,上面的芯片几乎都给用焊膏给补焊了,我就对上家处理的地方一一做清理,清理完还是一样,这是就想是不是温度的问题,就找到温感芯片,把它给换了,还是一样,在主板工作的时候手摸南桥芯片,感觉他的温度比同款的南桥要要高,这个南桥液被上家做过了,现在就觉得是不是主板上的某个元件不稳定,可是不这道怎么查,于是就查,S3 和S5在掉电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变化,头都大了,手里还有一个,是不走吗,对这款机器是一点都没有思路,希望兄弟们帮一把,谢谢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电路,开机IC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我一解决了,是供电芯片虚焊的问题

网友:
是哪个供电芯片虚了,说清楚呀,是不是CPU供电芯片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