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老是重启

楼主(2009-06-17):
一个星期前接了一台DELL640M,,客户说是回自动重启,,我正常开机测试了4天都没有出现问题,,前天一开机就出现问题了,老是还没进系统就自动重启,进安全模式很正常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北桥已经换过了,还是老问题,,总是自动重启。。有哪问兄弟接触过这样的问题,,给点思路

网友:
各位兄弟帮帮忙?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大哥,有没有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硬件应该没问题啊,检查一下系统

    不行拔掉无线网卡,

网友:
我碰到一台T30的也是这样。。。有时还死机。。以为是显卡。。。擦了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换个硬盘,

网友:
哇~~~楼主也碰到这问题了   我以前修个 640M的 和你的毛病 一样  自动重启  但是 没有规律
              北桥   做了   内存   硬盘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换  板子 了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