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方便维修者的 ATX电源

楼主(2009-06-17):
在维修过程中,有了电源开关和强行开机.相信对于维修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方便

网友:
红灯为待机状态,绿灯为电源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需要这么复杂吗?直接把线短地不行吗?搞得这么专业有哪些好的方面作用吗?

网友:
把开关和LED都装到了电源上,使用很方便.而且维修的时断电源只要按一下开关就可以,比拔电源线方便.自己有现成材料,就做了一个.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我喜欢直接改ATX电源的220V输入线。。。加个开关。

网友:
不好意思 弱弱的问下 这里的3.3V PG 是指绿线吗? 若是的话应该是5V吧 若不是的话就是我很菜没看懂。。。。

网友:
这里的3.3V PG 是指绿线, 这样在待机时红色指示LED才会亮,电源启动后PG为0V ,红灯不亮.绿灯亮

网友:
我同意飞翔老大的做法,这样有点复杂了

网友:
绿线应该是+5V才对吖,线的颜色是对了,但电压标不对吖。

网友:
觉得没怎么必要。。很多好的电源都自带开关的。。。电源线又很长。方便

网友:
看来楼是常强制开机的人,,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不见意用!!

网友:
有点太复杂了。没必要啊。

网友:
動手DIY一下也是不錯的,謝謝樓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