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开机用一会儿黑屏问题!

楼主(2009-06-18):
手上有片IBM T41 的板子。一般这种机子显卡问题较多!但这片出奇的怪了。开始拿过来时的问题是开机用3分钟左右黑屏,然后再开机复位都没有了!隔一天也许又可以正常开起来!
此问题经过重做南北桥,更换显卡,回头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有哪位高手有遇到类似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电源部分可以重点考虑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部分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黑屏时,看看是暗屏还是黑屏,外接显示器证明以下,查一下显卡输入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滤波电容交流短路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呀。。但是我这个机器是开机快要到进度条的时候黑

网友:
换1845和那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坏的可能性大 电源带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