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U支持主板各种BIOS和CRT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各种BIOS,笔记本各种BIOS吗?

楼主(2009-06-18):
这个580U支持主板各种BIOS和CRT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各种BIOS,笔记本各种BIOS吗?
有没其它编制器500元左右的能支持以上4种BIOS吗?

网友:
是要买各种相应的转接座的

网友:
那为什么里面有人说买了580U再买个200元LCD编制器,难道580U不支持液晶BIOS吗??

网友:
以前听说过  好像不支持 不过俺也要去搞一个

网友:
580U不一定说不支持通用液晶板的刷新,关键还得方便,不能遇到一个液昌,你就都拆下MCU写程序进去吧,关键是580对在线写和读支持的没有,通用的就可以,不用拆MCU和ROM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