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故障

楼主(2009-06-18):
七彩虹旧主板,型号没记住。大概是845 865的。
现象如下:开机偶尔成功,能进系统。一会就卡死,不蓝屏。电源键无法关机。有时候无法开机,按电源键无任何反应,开始还以为是电源键故障。用螺丝刀短power sw也不成。电源也换过了同样现象。
南北桥不烫手,内存正常。CPU正常。
不知道该如何查起。

网友:
你做个那些基本测试,电压呀时钟呀这些测量过没有
你这样描述故障现象,不好解答

网友:
LZ能把板子的信息说详细点吗 ?

网友:
一般是CPU,内存等供电不足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