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BM笔记本加不上电

楼主(2009-06-18):
今天接一客户IBM的
笔记本
,按下电源开关一闪就灭了,开不了机,接上外接电源指示灯正常发现没有短路现象,怀疑可能是南桥虚烧焊加不上电引起的,把主板拆下后给南桥加焊了一下,能电开机正常了,运行了一个下午也没有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楼主简单这么几句, 会让我等低手以为不加电就是干桥, 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你什么知道是南桥 不是共电得问题

网友:
楼主怀疑南桥的依据呢,根据什么判断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
至少要量下信号吧/。。。。。。。。。。。。

网友:
说下过程。干南桥的理由。

网友:
这样太没根据了吧。

网友:
说的好不详细啊...应该先查供电..时钟..复位再确定是南桥吧

网友:
是撒看的人一头雾水

网友:
一般 你的情况 属于 信号不持续 开下一下 就灭 但能再开起来
楼主 发帖 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