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160C笔记本电脑黑屏

楼主(2009-06-18):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台神州优雅A160C笔记本电脑,刚开始是无法做系统,经检查是光驱有问题,因为手上没有USB光驱,我就把里面的硬盘拆下来放到台式机上做系统,做好后,我重新装上去后,黑屏,接显示器可以亮,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不会GHOST好再放上去让他自己安装吗????

网友:
用台式机可以GHOST进去,用笔记本GHOST不进去

网友:
可我现在手上的笔记本黑屏,请问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
看一下屏的高压条有没有供电,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