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机几分钟才亮

楼主(2009-06-18):
液晶开机几分钟才能亮,这是什么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开后背看电路板,有一种故障就是虚焊,我遇到的一种。

网友:
看看电容 可能鼓了

网友:
已修好了,电源电路有个电容不行了.但没有鼓,给驱动板供电是5V.被拉为了2点几伏,换后,一切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