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K8upgrade-1689,无主供电。

楼主(2009-06-18):
主板K8upgrade-1689,过程是这样的,客户拿板过来说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我测了一下,主板短路,场管烧了,,换上场管,主板没短路,用假负载测一下主供电,为了12V。哇!!这么高啊。把我吓一跳。。用手换一下电源管理IC,超烫!,怀疑是IC坏了。。型号为:L6916E,我没有找到同一型号的IC,,但是有L6916D,不知道能否代换。。没有办法了,只能换上去试一下。。。再通电测。。。主供电为:1.89V,不知道正不正常。。再测其他的。。都正常!!!上CPU。。不跑码!!!。。。上了CPU我又测主供电!!发现主供电为:0.65V,好像低了。。。怀疑电源IC不能代换!!!!请求各位给个解说!

网友:
测量L6916
18 19 20 21 22脚的电压
17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