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真机被雷打了,打电话就不正常了。

楼主(2009-06-18):
传真机被雷打了,打电话就不正常了。刚拿来的时侯通电正常,说明电源部分正常,可接上电话线就发出很大的干扰声,而且按键只#键和0键可以用。我拆了机测后面的驱动板,发现有一个而让极管坏了就换了一个上去。通电插上电话线还是一样!请问高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拜托!

网友:
一般是拨号IC的问题。如果有单片机的话那玩意可能也不保了。

网友:
谢了你的指点

网友:
我手头也有台被雷打了的传真机,打电话时象占线发出的声音一样,主机板上没有明显坏的痕迹。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09-10-29):
换通信板吧,雷击一般者得换.如果没有烧糊,技术也过硬,可能换通信芯片.

网友:
更换通信板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