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角里的锡清除不掉

楼主(2009-06-18):
IO的针角比较多,装上后加焊里面留了好多锡在上面用烙铁也搞不净,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兄弟支招
先谢谢了

网友:
装上之后?那就是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I/O取下来后,可以用烙铁把焊盘拖平,然后用风枪把I/O焊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多用点助焊剂,用好点的烙铁

网友:
上助焊剂,然后用烙铁处理。

网友:
我在试试吧。看锡都容化了。就是不托不下了来

网友:
多加点助焊剂。焊铁用海绵擦干净

网友:
我用的是焊宝,放在上面的,干的比较快

网友:
加热后用吸锡器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