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缺色

楼主(2009-06-18):
七彩虹天行7300GT能显示但缺色,量RGB对应的123脚阻值都为77欧,应该线路正常,是否为GPU故障导致缺色,请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指点

网友:
你都知道了还发什么贴?

网友:
按照自己想象的认为的去维修

网友:
回版主,发贴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毕竟初次接触显卡,经验有限,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根据三基色原理,判断出缺哪种色,据此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