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有问题

楼主(2009-06-18):
朋友有款笔记本,记不得什么牌子的了,说没声音,有时候也会卡,请问下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谢了先

网友:
个人意见 查南桥至声卡之间的线路有没有短线腐蚀的或者是南桥虚焊

网友:
功放芯片及供电查查

网友:
查南桥,看看有虚汗没

网友:
要是重装系统还行啊  他说以前有过一次这种情况,后来重装系统就好了,就怕重装之后过段时间又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