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不开机快速维修-爽!

楼主(2009-06-18):
七彩虹G31不开机快速维修:确定是主板点开机键不开机。测开机一头有0。37伏电压不正常。顺着线经过一个电阻跑到1117同时跑到IO芯片,发现1117一头5伏输入,输出为0.37伏,不正常。不考虑啦。直接换1117,接好重新开机,好啦几分钟搞定。呵呵,都那么爽就好啦。

网友:
呵呵 所有的板都有这么好修哪不爽死了

网友:
哎  1117也有挂的时候,,少见!!

网友:
挂1117的还真是没修到过

网友:
1117 接南桥那边阻值没问题,不出电压的话,都是通杀,我一天要杀好几个。

网友(2009-12-14):
1117坏,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1117很少坏的~!

网友:
1117有坏的~~~

网友:
你运气好呀,只是117坏了,没有烧南桥.
117损坏的几率一般来说,不是很大!
还你你怎么不打一个阻,再换,要不然,是后面的短路!那就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1117很少坏啊。LZ真是好运气了

网友(2016-11-13):
1117损坏的同时也会引起io待机发烫缺少待机工作电压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