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管 K1507这个型号

楼主(2009-06-18):
求助关于MOS管 K1507这个型号
请问这个开关管可以用哪些代用呀? 我的一个24口交换机开关电源处,这个元件坏了,上面很清的写着K1507,在整流堆旁,应该就是开关管了。 不知可以用7N80的开关管代吗? 这种K1507的型号如何理解 ? ,(比如7N80这种型号就7安的电流,800V的电压。)
求助

网友:
K1507:9A 600V 70W
要用耐高压的MOS管子替换
IXFH 7 N80 VDSS = 800 V
IXFM 7 N80 ID (cont) = 7 A
RDS(on) = 1.4
trr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 250 ns

网友:
K1507 600V 9A
7N80 800V 7A
交换机功率不大,代换基本没有问题。
K1507 就是2SK1507

网友:
7N80很少有这种全塑封的管子,注意管子的背面绝缘!

网友:
哦,是喔,7N80后背是有金属的。谢谢提醒了。不然造成短路,就大事了。

网友:
K1507是场效应管,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电话:0754-84497561/83801561.QQ:617484106/315001679,长期批发零售达林顿三极管,普通三极管,音响互补三极管,高压三极管,场效应管,肖特基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可控硅,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价格有优势,欢迎查询选购

网友:
塑封场管随便哪里都有啊.
只要600V以上就行了.

网友:
电源上用的场管基本都能代替

网友:
张酷比
耐压够就得,注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