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005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at2005和at2005B两个IC是不是一样的 我只有at2005b的图纸,找不到at2005的图纸,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用在电源的控制芯片上,是一样的

因为我还见过有用AT2005Z的

都是16个脚

目前这种芯片的资料很少。

虽然有网友说这是一种新型芯片,是TL494、SG6105之类半桥方案的廉价替代品,但实际上是国内厂家开发的,多是成都、深圳有产。而且使用这种芯片的电源绝大多数都是一些二线的电源和杂牌电源。

网友:
是用在电源里面的啊  容易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