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 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9-06-18):
NETCORE3108NS
交换机,顾客那里卖的,没变压器。
结果我找了个9V AC 800毫安的,插上去,还能用,过了会,就冒烟了,一股焦糊味道
拆开一看   9017BH,挂了
求用什么换,

Q3:9017BH
,旁边是个U2 T431的管子

网友:
S8050?是什么上的?那里可以弄来

网友:
LZ把我搞糊涂了
到底是9014还是9017

9014是非常常见的小功率NPN硅管。
可以用8550 代吧~好像ebc分布是不一样的,忘了

9017的话如上朋友所说。。。
注意9017 是高频管,9013就不是了,或许在交换机上应该可以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