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问题

楼主(2009-06-18):
电源:长城ATX-300P4-PFC
原因:短接绿线,有时风扇转,有时转几秒就停。
测量:未短接时,绿线时3.58V,紫线4.98V。
      短接风扇持续转时,绿线0V,紫线4.98V,橙色3.32V,红色5.17V,黄色11.68V
看论坛上说的绿线应该是5V才正常,我该怎么查呢?有个330u22WV大电容发胀。

网友:
先把外观上能看出来的换了再说

网友:
绿线3.58V电压是正常的,鼓起的电容全换.查一下330uF200V电容边上的二个电阻,一般大电容鼓起都是其中有个电阻坏了.

网友:
我把那个发胀的330u22WV大电容换了,测量绿线时还是3.58V。

网友:
保护电路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