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供电不对引起南桥发烫的原因?

楼主(2009-06-18):
这个一直不太明白,大家讨论一下这里边是什么原因,最好是讲一下这里的电路原理

网友:
相信你说的是478的主板。比如常见的845和865还有848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的AGP供电是1.5V的电压。而在478系列当中南北桥的核心供电也是1.5V所以对于这个MOS管来说使用的负担是相当的大了。要给南北桥和AGP进行供电。本身非常热也是正常的。想解决过热的问题可以考虑在1.5V电压端加一些高频和低频滤波电容更换开关频率高的MOS管。这是解决管子自身非常热的办法。你提到的1.5V电压低为什么北桥发热量非常大。是因为北桥接收到了0.几V的电压而达不到标准工作电压。而比较旧的845 848 865这些北桥在桥的内部又没有设计针对电压不过门限的保护措施所以他认为既然有电压了就不停的继续工作。甚至加多少倍工作来吃掉产生的0.几V电压。你要知道一个管理芯片工作频率越高发热量就会越大。所以他会非常的热。还有种情况就是管理芯片本身需要的电压要求是不可以有杂波的。有了杂波也会导致管理芯片非常的热。或者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嗯,就是这个1.5V供电负载太大了,这个可能INTEL设计时的原因吗?从1X到8X的AGP的功率大了很多,MOS管的负荷重,温度高,直至损坏